关于运放的中点提问

楼主:
在该电路中有意将运放的中点设置在0V,因此运放只对输入信号的正半周信号进行放大,负半周的信号则无法放大

上面这个图和话都是在别人那看到的 而且试了 也确实是这样 但我不清楚这个是什么原理

鄙人愚见 仅认为运放是放大信号的 但这个电路真把我搞蒙 竟然能把下半部分滤掉 请问大神们能给点解释吗

网友:
是不是和三极管放大是一样的 静态工作点低 所以会造成下半部分的失真!!??

网友:
但是运放明明是内置调完了静态工作点的 怎么会还能调呢

网友:
我想是电源的问题吧..没有负电源,自然没有负电压输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不是 如果你把信号从负IN输入进去 是有全波形的
甚至正IN输入 只要调好电阻也是有全波形的
感觉还是那个中点的事  但中点是什么 就不太懂了

网友:
中点是 VS/2

网友:
该运放的静态工作点是由R12 拉到地设置的 也就是你所谓的中点

负反馈 虚短虚断 分析即可
纯理论分析:
Uo=Uin(1+R11/R12)
Uo∈(0,5)
Uin∈(-x,x)

网友:
回复 沙发 ligongxiaobie

单电源运放相当于单管电路,要放大全波,就必须甲类偏置。就如 6 楼所言,是 Vcc/2 也,楼主那电路的 Q 点是地,只出半波实在合理不过。

网友:
回复 板凳 ligongxiaobie

中间级与后级部份你当然没法调控,可让你设置的是输入级输入端(该处通常是悬空的)的电位。

网友: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负半轴肯定没了,就像三极管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死R12使Q点接地了呗 但是当你调节R12和R11时 同样的电路还是可以把负半周期调出来的 还有就是楼下有说没接负电源就应该没负半周期 那你反向放一下试试大一下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反向放一下试试大一下再试试 有负半周期哦 输出端加个隔直电容 这样还是有负半周期的

网友:
单电源放大,参考点又设为0点,肯定无法看到负半周了。  如果我们把参考点设为Vcc/2(在此图中,即把3点提高到Vcc/2),那么就能看到另一半了。其实也就相当于加了一个Vcc/2的直流偏置,让整个电压向上提高了Vcc/2 。 但是同时也是放大的最大倍数(最大电压幅值)减少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