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个程序仿真器上运行成功,但烧到89S52上就没效果。先谢了!

楼主:
功能是两个定时器,T0控制P10,T1控制P17,分别亮灭。下面的程序在仿真器上看到效果,但烧到AT89S52上就根本不亮。

sbit p1 = P1 ^ 0; sbit p2 = P1 ^ 7;

void action_0();
void action_1();

unsigned long round0 = 5000, round1 = 900;

char code urcllr[3] _at_ 0x003b;
void main()
{
        TMOD |= 2;
        TL0 = TH0 = TF0 = 0;
        TR0 = ET0 = 1;

        TMOD |= 32;
        TL1 = TH1 = TF1 = 0;
        TR1 = ET1 = 1;

        EA = 1;

        while(1) ;
}

void action_0() interrupt 1
{
        if(--round0 == 0)
        {
                round0 = 5000;
                p1 = ~p1;
        }
}

void action_1() interrupt 3
{
        if(--round1 == 0)
        {
                round1 = 900;
                p2 = ~p2;
        }
}

网友:
你确定你的硬件是连接对的?晶振什么的没问题?

网友:
不会ishi是没烧写进去把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是我keil编译时把它设置成variables in pdata模式了。后来看了看我的51 mini仿真器,好像有集成外置ram的。但板上没有外置ram,就出错了。

其实我上面提问的程序是精简化了的。我要用的程序的功能不是这么简单的,data区占了180多B,超出S52的128B,一开始就是在默认的variables in data模式编译不过,切换成pdata才编译通过。想不到仿真和真机的这个区别导致我以为是定时器这部分出问题。现在看来我要把一些函数里的变量变成公共变量才能在S52上运行了。

不过都是多谢大家的回答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