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电阻的问题

楼主:
最近学别人的电路,看到这样的电路图

我问这个电阻有什么用,他说是负载电阻,然后就没了...............哎..... 所以上来问问大家,这个电阻到底有什么用呢?GND一般都是接在大地或者机器外壳上,那么这个P_GND是接到哪里的呢,我在电路图里没看到P_GND具体连接到哪,这个P_GND和负载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呢?????谢了~~~~

网友:
从电源直接接到地的电阻,一般电路中没有。
只有开关电源采用。
P_GND在电路中看作“地”,具体接哪儿,要看设计都的意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的这个东西就是开关电源,但是我想知道这个电阻在这里的作用,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是不能空载的?加个2K电阻上去当合适负载电阻防止电源空载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不能为空?加个2K的电阻就能防止了

网友:
有些开关电源的输出不能悬空,所以要给个最小的负载,楼主图中的电阻就是起到这个作用。不过并非所有开关电源都需要,系统内的开关电源如果负载不会断开也无须采用这样的最小负载,只有那些输出不能悬空的独立开关电源才需要在内部加最小负载,因为这样的独立电源无法保证用户在试机时一定带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