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 error: Reset failed - Target not halted

楼主:
ST研讨会的时候拿了一块 DISCOVERY的板子,最近在学习,现在用IAR下程序的时候碰到错误提示user error: Reset failed - Target not halted,有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的吗?怎么解决

网友:
是用j-link下的吗  看看他的设置  多搜搜就ok了
要不你先不用j-link,在debugger里面设置为simulator,在编译,如果通过那就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将板子上BOOT0拉高,启动,然后再将BOOT0拉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