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接用电池驱动不加稳压电路行吗....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可是在用P0口(已加上拉电阻),控制led灯时,

   #include<reg52.h>
sbit feng=P0^1;
int i;
void main()
 {
   i=10000;
 while(1)
  {
   feng=0;
   while(i--);
   feng=1;
   while(i--);

   }
 }

可是发现led只能被点亮但不能被关闭,这是咋回事?求大神指教(单片机在实验板上效果符合一闪一灭,但一到我自己焊的板子上只能点亮却不灭)

网友:
对了,我没加稳压电路,直接用四节干电池(1.5V)驱动,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自己写程序太不仔细。

我觉得不用稳压是可以的,只要电压范围满足要求,且功率不大

网友:
mcu系统当然可以用电池直接供电,但注意电压不要超过器件准许的范围,具体去看器件手册确定。不过直接用电池供电不利于榨尽电池的容量,最好还是通过稳压器特别是开关型稳压器来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指教代码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

while(1)
  {
   feng=0;
   while(i--);
    i=10000;

   feng=1;
   while(i--);
    i=10000;

   }
}

这样你看看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六楼的写的是正确的,楼主的明显写错了

网友:
楼主程序明显错了,就是while不停,始终都是真值,至于加不加稳压要看情况

网友:
6楼正解

我就这么干过,  51的单片机可以直接用电池的,  我用4节1.2V充电电池就行了.

网友:
一般的单片机都可以用电池驱动,还是看看你的电路板和程序吧。

网友:
为啥不用延时子函数呢

网友:
#include
sbit feng=P0^1;
int i;
void main()
{
   i=10000;
while(1)
  {
   feng=0;
   while(i--);
   feng=1;
   while(i--);

   }
}

while(i--);  后需要重新赋值

网友:
-我没用过电池。我都用的是稳压电源

网友:
六楼正解啊,这样的程序 i 执行一次后要重新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