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812 ECAN问题,解决了重金相谢

楼主:
最近在搞2812的ECAN程序,很奇怪,自收发没有问题,但是接入到CAN网络后,可以收到网络上发的数据,自己却发送不出去,TA无法置位,同时进入全局中断,CANES寄存器的TM、EP、EW被置位。就是说发送错误计数器达到128以上了,然后就进入离线状态了。用示波器观察,CANRX引脚有波形,CANTX引脚没有波形,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哪位大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重金相谢,附件里是程序,主函数里就是调用ECAN_Init(BTR500K),然后每隔1秒调用ECAN_SendMessage()发送数据。

2812 ECAN.rar

网友:
楼主,附件中是CAN的收发例程

在28335上用,对2812有参考价值,也适用。

由CAN A模块向CAN B模块发送数据,楼主可以比对一下看看什么地方出啦问题。

网友:
哇,重鑫
多少?让EEWORLD作担保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解决问题的话我绝不食言,可以商量的,

网友:
可以先仔细研读2楼的例程,是否是中断设置有所遗漏,标志位什么的有否及时清除

网友:
貌似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