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1测频得到的数值了但是我的时钟定义的是72M为什么是36M中间我都没有设置分频

楼主:
/*******************TIM1定义***************************?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1时基设定--捕获填充频率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0xFFFF;  //ARR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采样不分频,频率72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TIM_EncoderMode_TI2;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1,0,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时钟分频系数0,系统时钟72MHZ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ARR预装载缓冲器

//定时器1捕获设置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0;
  TIM_ICInit(TIM1,&TIM_ICInitStructure);
  //清中断,以免一启用中断后立即产生中断
  TIM_ClearFlag(TIM1, TIM_IT_Update);//  TIM_FLAG_Update
//使能TIM1溢出中断源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ITConfig(TIM1, TIM_FLAG_CC1OF, ENABL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1, ENABLE);//使能捕获中断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Update);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定时器1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DeInit(GPIOA);
  /* TIM2 channel 2 pin (PA.01)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要想得到足够大的测频范围,只要定义相应的OV_count,cap_diff足够大就可以了
//建议freq_1array[]可以设置成double类型的变量,那样可以有小数频率!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捕获处理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CC1)!=RESET)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CC1);
if(1==cap_count) //捕获频率
{
OV_count=0;
old_cap=TIM_GetCapture1(TIM1);//TIM_GetCounter

else if(cap_count>10)        //捕获十次
new_cap=TIM_GetCapture1(TIM1);// TIM_GetCounter
cap_diff=new_cap-old_cap+65535*OV_count;
freq_1array=720000000.0/cap_diff;//这里72000000*10是对10次捕获求平均值 *100是求小数后两位
cap_count=1;
OV_count=0;
cap_count++;

//TIM1溢出中断服务子程序:TIM1_FLAG_CC1OF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 //清中断
OV_count++;

void main(void)
  {
  /* config the sysclock to 72m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TIM1|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Timer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while(1);

  }

要把中断中的 freq_1array=720000000.0/cap_diff 改成360000000.0才正确
为什么呢。。

/**************"stm32f10x.h"**********************************/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