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电感电容做功放输出衰减(替代电阻衰减)

楼主:
请教一问题,我现在有一功放输出100W,但是输出S22有点点不达标,主要是带宽过太大了,我在非饱和输出的情况下用电阻尝试了下3dB衰减,发现效果很好,但是输出用电阻做衰减在饱和状态下一下就会烧掉,所以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用电感和电容做下不需要匹配的衰减(空间有限,不能搞微带了)

网友:
我顶下,由于空间有限和成本考虑,没有采用耦合器,所以.......希望各位高手出处主意

网友:
用LC是不合适的,需要用电阻,功率当然要满足,或者降低输入激励,也就是说衰减可以在PA的输入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