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啊!!!!!!!!!

楼主:
小弟写了一段程序,
用74hc595,他的q0~q7接二极管
PIC16F917的RC0接shcp
RC1接ds
RC2接stcp
如下:
#include

int i=0,m=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
   for(x=0;x    {}
}

void in1(unsigned char num1)
{
   for(i=0;i<8;i++)
   {
      RC1=num1^(i);
      RC0=0;
      delay(100);
      RC0=1;
   }
}

void out1()
{
   RC2=0;
   RC2=1;
   delay(100);
   RC2=0;
}

void main()
{
   LCDCON=0;
   TRISC=0;
   PORTC=0;

   while(1)
   {
      in1(0x9B);            /*10011011*/
      out1();
      delay(1000);
   }

}

我想显示的是10011011,即0x9B,但为啥根本就不对,显示的是q0~q7:01010101,如果将0x9B换为其他任何数据,结果都是01010101,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也看不出来到底哪里出错,求大侠们指教!!!

网友:
没看懂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
for(x=0;x {}
}
这是什么延时函数啊? K有什么用 FOR(这里都是些什么啊)

num1^(i);
这个是什么意思 没懂
还有 你又用到RC0  RC2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你 好好学习学习 C 语言吧 你明白每句的意思吗?

你 好好学习学习 C 语言吧  你明白每句的意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RC1是一个BIT,只能是0或者1,你这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