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充电电路

楼主:
上图是用于充电的buck电路,其中Vo接电池给电池充电,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输入为15V时,如果电池电压很小时,加在mosfet馆上的电压就很大(相对于其导通电阻),因此电流也很大(如下图),从而很有可能烧坏15V的直流电源。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你可以一开始控制PWM使Vo的电压减少但是仍然高于电池电压,待电池电压升高到充电电流不至于让mosfet管烧掉(那个最大充电电流自己估算),控制的时机可以利用比较器配合设定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我输入是15V,输出端电压6V的话,那么mosfet电流就有好几十安培了。

网友:
因为buck是开关电源,在开通时电压主要在电感上,只要电感不饱和,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给什么样的电池充电?锂电池?铅酸电池吗?可以使用专门的电池充电器,参考下TI的电池管理方案。

Battery Management Solutions.PDF

网友:
是不是没有限流啊?MOS驱动也太简单了,驱动能力太若了。

网友:
我认为你的MOS管一直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