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中断触发条件

楼主:
在UART模式下,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共用一个中断向量,想问一下,它们各自的触发条件是什么

网友:
他们的中断标志位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
建议仔细去看看单片机的器件手册,别嫌麻烦,仔细看看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
是不是只要将UCTXIE和GIE置1就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