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三线制 四线制

楼主:
SPI的3线制用于一个MCU对应一个从机,4线制用于一个MCU对应多个从机,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比如一款叫PGA112的芯片就只有一个DIO,就需要这样3线通信:

网友:
跟带几个从机无关,4线制和3线制的区别是全双工和半双工。

网友:
clk
mosi
miso

是不是有些比如dac  也是spi的,可是他只有mosi,没有miso的  算3线的

那些adc有miso,mosi,clk,en 算4线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准的是4线制,用的时候场合不一样而已,用的i/o也不一样

网友:
同意2楼

我对3线制,四线制的理解是

四线制是同时可以input 和output,因为有MOSI和MISO
很多的芯片是三线制只有一个DIO,同时负责输入和输出。

网友:
3线的话舍弃片选脚,不管3线4线,都该有2根数据线的吧

网友:
四线制是对于从机而言的,主机是没有四线制的。四线比三线多了一个片选,用在多从机的场合。主机可以用IO口来控制从机的片选。

网友:
正好,发帖讨论一下SPI。

SPI一般有4根线SIMO从入主出;SOMI从出主入,SPISTE片选信号(从时为输入,主时为输出),SPICLK时钟信号(从时为输入,主时为输出)

网友:
为3线制的时候,SPISIMOx 变为SPIMOMIx;SPISOMIx变为SPISISOx

他们的接法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老外的电路,149作为SLAVE时,只用了 DATA 和CLOCK 两根线!

网友:
是不是因MCU不同而有差异呢

这是MSP305438的USCI模块在SPI模式下

这是TI给的例程,5438为主机,3线制

里面没有UCxSTE这条线

网友:
MSP430要用IO口当STE这根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知识了 哈哈

网友:
区别不可能是没有片选,那还是胡说八道
The 3-wire serial interface consists of serial clock SCLK, serial data SDIN and 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