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内部集成RDC(旋转变压器转换器)的EV/HEV电机控制MCU?

楼主:
针对电动汽车和插电混合动力汽车,现有的系统如图所示,采用双芯片:MCU+外部RDC(旋转变压器转换器)的方案,CPU要从外部RDC读取角度值,然后查表,搜索sincos值。这样做效率很低啊,有没有内部集成RDCMCU啊?求指点。

网友:
旋转变压器是神马东东??

网友A:
那天去IIC逛,在富士通半导体的展台前看到了这种内部集成了RDC的MCU,当时觉得很强大啊,就特别留意了下,型号是MB91580。具体你再上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天去IIC逛,在富士通半导体的展台前看到了这种内部集成了RDC的MCU,当时觉得很强大啊,就特别留意了下,型号是MB91580。具体你再上网查查。。。

谢谢楼上的提供的线索,上网查了下这个片子,居然全球首款专门面向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的高性能MCU、带有高速A/D,内置RDC(是不是唯一内置RDC的汽车用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电动汽车和插电混合动力汽车,现有的系统如图所示,采用双芯片:MCU+外部RDC(旋转变压器转换器)的方案,CPU要从外部RDC读取角度值,然后查表,搜索sin和cos值。这样做效率很低啊,有没有内部集成RDC的MCU啊?求 ...

我这有官方的资料显示富士通半导体的MB91580单芯片方案通过高性能CPU和内设Rx I/F可缩短马达控制时间40%呢。

如图,通过高性能CPU缩短电机的控制时间之前有三个做法,需要1-9步的处理流程,比如PIC的计算等变换的处理。把这些处理全部集成到芯片里,通过硬件电路就可以实现。现在通过MB91580可将流程缩减为一半,5步就可以实现。这样有神马好处?之前的处理时间25微秒,现在处理的时间可以控制在12微秒,可以缩短马达控制时间达40%,从而提高电机运行的效率。

网友: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网友:
功能和性能看起来确实不错,就是不晓得MB91580的售价如何?有熟悉的同学出来分享下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MCU啊,如果将RDC单独放在外面,系统成本将会很高。如果真能将RDC(旋转变压器转换器)集成到MCU内部,系统设计将会大大简化,成本也会降低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