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Pe065]: expected a ";"另一个程序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楼主: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char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Move results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average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average += results;
        }
        average >>= 5;                            //除以32
        index = 0;
        tcnt++;
        if(tcnt == 250)      //主要是降低串口发送速度
        {
            LPM1_EXIT;
            tcnt = 0;
        }
    }
}

Error[Pe065]: expected a ";" F:\MSP430\最终\main.c 185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F:\MSP430\最终\main.c 207

中断一样的没有改  在另一个程序里面就能用
不知道这个程序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你双击下错误指示,跳到那一行看一下。是哪一行提示的错误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是这一行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前面有句语句少个“;”号,或都那一句里有中文字符,没显示出来的,你可以删了重新打

网友:
回复 楼主:

4楼说的没错。
再不行检查头文件里面变量,常量声明是不是少个;号。

网友:
应该是少个}或{ ,仔细检查下。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lz?

网友:
楼主  我的程序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么?  应该不是少了或者多了“{”的输入错误!  另外一个中断程序可以用,这个就不能用了为什么?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就是msp430的

网友:
同道中人

网友:
我有个程序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Error[Pe065]: expected a ";" ”,后来仔细检查发现少了一个“}”,你把程序中中括号检查一下,也许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型号选择的问题,你换一个芯片型号,我的换完之后就可以了,不知道你的行不行,你试试

网友B:
各位大侠吗,有个问题求助,就是下面的错误之处,我编译了下,提示:"motor6/Source/BLDCMotor.c", line 266: error #66: expected a ";"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多了一个封号,就是262行有问题,是不是上面一个函数少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侠吗,有个问题求助,就是下面的错误之处,我编译了下,提示:"motor6/Source/BLDCMotor.c", line 26 ...

基本语法问题

网友:
楼主  我的程序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么?  应该不是少了或者多了“{”的

网友:
不一定是“}”,可能是当前文件或者是头文件哪个地方少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