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做了个万年实物驱动数码管的时候遇到很大问题了,求各位大侠们赐教啊!!!

楼主:
抽点时间看一下帮帮忙吧  谢谢啦

我做的万年历买的是0.56寸的数码管,我为了提高亮度不惜增加成本采用了4个595,运用的是1/4扫,8扫的话2个595就够了。这样的话我就是用一个三极管来驱动4个数码管,等于用了4个9013三极管来驱动了数码管。我一开始就奔着能有个比较高点的亮度的所以我把三极管基极与单片机之间的限流电阻也给去了,直接把单片机的IO口和三极管的基极相连,但板子焊好后我哭了,如果不把灯关了的话根本看不清上面的数字 那叫一个暗 把我打击死了 然后我开始找原因写了个只让数码管显示几个数字的最简单的程序 但结果还是那样 然后我又想办法用2个三极管也就是把上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在下一个的基极上 亮度只提高了一点点点 不行 我又加了一个三极管试试 又提高了一点点点 但还是不行只刚好能看清 我是在是无语了 于是我开始怀疑数码管 我又用了一个小点的数码管试试 亮度好了一些  但还是没达到普通 那种亮度  而且由于是一个三级管驱动4个数码管当要调节的位闪烁时另外3个也一明一暗的  神啊  大侠们救救我吧 我是初学者 前段时间做了个双色的点阵成功了 这次搞个万年历弄成这样 真的快把我打击死了 我做实物的经验几乎没有啊 我把PROTEUS的仿真图上传到这里 东西现在焊好了 好心人  给我说点办法吧  谢谢谢谢啦

网友:
还不如加个7279,能驱动8个数码管,一个全搞定

网友:
做事要按套路出牌,成功之后再去搞创新!
你说的没看太明白,说一下从图里看出来的东西吧。数码管不加三极管是不行的,51单片机的管脚最大也就20mA,显示8的时候要分给7个LED,平均一个才3mA,当然亮不起来了。
再一个,数字芯片的很多都是在低电平的时候的电流比较大,也就是灌电流,如果你用的数码管是共阳极的话那么就更别想亮了。说一下为什么灌电流大,这与数字芯片的结构有关,一般的管脚(比如51单片机)的IO口的结构都是一个类似三极管的东西,集电极作为输出,有一个上拉电阻接电源,发射极接地。这样的话高电平输出的电流实际上已经被上拉电阻限制住了,不可能太大。而低电平时间上就是里面的三极管打开了,电流通过三极管接地,因此电流会大一些,这个电流主要受制造工艺限制,也就是里面的那个三极管的最大电流限制。当然啦,里面是不是三极管就别纠结了,现在好像是MOS管,反正结构都类似。
所以,你的片选和段选都直接用芯片的IO口控制,电流肯定大不了,595的可能会大一些,但你这样用单片机的电流已经限制住了总的电流,595的效果也就显示不出来了。你用一个三极管驱动四个数码管的做法也类似,三极管的电流也要算一下,有可能和这样用效果差不太多。一般LED要想点亮怎么也得有5mA左右的电流,这样算的话一个数码管最大还需要40mA呢,4个数码管就是160mA。而是实际使用中电流是根据电压和负载决定的,电压不用说了是5V,负载如果你不好好算的话电流可能会比较大,到时候一个三极管又够呛了。
先按套路来,其实你这个东西不用595,也没有问题的,8个数码管单个扫描时间肯定够。还有你按键哪儿用个与门干嘛啊?难道是为了检测两个键同时按下?单片机的IO口是很宝贵的,芯片也不是天上掉下来了,能用软件完成的工作就多动脑筋想一下,肯定可以搞定的!
我看好你哦,动手能力不错,挺能折腾!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版主 给我回答的这么详细 小弟真的很感激 把硬件软件化是编程的最主要思想 我开始的时候考虑欠缺了 以为数码管很好点亮 由于模电不好也没计算电流什么的 而且为了气派我还专门买大点的数码管共阳的 我试了一下小点的数码管亮度还算可以 现在板子已经焊好了木办法改电路了 只有想办法提高电流了 不行了就小奢侈一把多用点三极管还有点效果 唉 人家成品都是尽可能的压低成本啊!  吃一堑长一智 以后就不会那么鲁莽了 按键的那个与门是为了方便画图仿真就用了个与门放那了 实际电路中我是用的2个二极管代替的 也就是中断扩展了 我现在开始有空了就看看AVR单片机 这个学校不教就只有靠自己学了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