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接收机和S52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
       本人新手,最近在做一个GPS授时系统,利用了GPS接收机和89S52单片机,遇到了一些问题,特此请教下:

  GPS接收机是Garmin 15,输出是3.3V  CMOS电平,个人认为这个电平与89S52直接连接没有问题吧?!我只想从GPS接收机提取信息,于是没有使用GPS接收机的接收端口,也没有问题?!就是我弃用了P3^1口,只用了P3^0口。问题来了,GPS接收机和单片机单独通过MAX3232与PC连接调试都没问题,可是两者连在一起就没有反应。希望有人解答下,先谢了!!

网友:
问题应该在电平上,首先你要确认你的GPRS部分能否承受5V的电压,别烧了,挺贵的。当然了,现在一般的3.3V系统都能承受5V的电压,再一个就是S52能否接受3.3V的电压并把它判断成高电平,很有可能S52不把3.3V判成高电平,这个你可以拿3.3V的电平给S52,做一个类似检测键盘的程序看看可以不。
如果确定是电平问题,你这个应用用一个三极管就能搞定了。
再一个就是程序问题,你把GPS模块和单片机通过MAX232连一块试试,反正一个232芯片有两个通道,够你用了

网友:
应该是连线有误,给出你的电路。

网友:
我现在也在做 GPS接收器 和s52 的事情
很多不懂,第一次接触GPS 还有就是s52的 com2发数据 如何让com1接受呢
那个中断程序不是很会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来看的确是电平的问题。然后就是我的程序下载时FLASH校验失败,是不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