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强几百KHz的电磁辐射的防护

楼主:
请教 如果存在几百KHz的电磁辐射(例如类似于电磁炉,但是频率比之高,功率比之大很多),有什么防护措施?如果条件限制,简单的金属板挡一下能有一点点作用么?作用多大?不是全封闭的遮挡,就是用一块金属板挡住人的大部分身体,有作用么?如果作用不大,请问机制原理是什么?如果封闭性比较好,那么也还是会有辐射么?机制原理是什么?像电磁炉存在泄漏的机制原理是什么? 麻烦不吝赐教,这可关系到健康问题呀

网友:
唉,为了大家了解结构,我这样说吧:

有人问我能不能帮个忙,能不能做如图结构的加热的东西,我一看,估计就是电池加热了,类似于电磁炉的原理吧。问其究竟,就知道是感应加热,其他问不出结果来,我在网上一查,应该就是电池加热了,只是物理结构有点区别,再一查资料,估计频率要比电磁炉的高,很可能是几百KHz。很多人知道,电磁炉的辐射问题还想很普遍提起,尤其是劣质产品。
我对这个玩意有无电磁辐射,有多大电磁辐射,吃不准。所以劝他多咨询咨询,可是他好像不太以为意,甚至有说考虑这么多还不吃饭呐。唉,心情有点理解,想赚点钱不容易呀,尤其是像他们这种起初都是家庭式的作坊。我只得这样说,你要是这样做,卖出去很多,量越多,以后买家联合起来甚至惊动政府,政府来找你退货或者赔偿损失,有政府,你恐怕躲到天涯海角也能逮到你要你退货还钱甚至赔偿损失吆。
虽然我说现在不敢掺和这事情,就怕他还是要和别人继续呀,所以我还是费点时间咨询一下大家,这玩意到底有没有辐射?有没有办法避免?唉,没撞到不知道也就算了,谁叫认识呢?如果真的有辐射问题,不能不提醒呀,毕竟不仅是钱的问题,设计健康呀。

所以请大家说几句呀,一下子提不出公式之类的,也说几句大致道理原理呀。
求求大家了,不了解这方面的也请大家打听一下,毕竟大家在这行业很可能认识这方面比较了解的人。唉,大家也看看我这样的点点苦心有点可怜不?先弄明白辐射影响大不大是第一步,怎么劝才是下一步呀

网友A:
已经在另帖中作答,别担心什么辐射了。

网友:
谢谢回答
这个功率不比电磁炉小,电磁炉的辐射问题报道很多,而这个物理结构和电磁炉又不一样,是辐射更大了还是小了?
另外,这个使用起来可不是电磁炉烧那么一会儿,可是工作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在另帖中作答,别担心什么辐射了。

请问您知道有这样结构的产品介绍么?提供给我看看,我看看这种结构类型的产品在辐射方面有没有提及?多大程度?
我之前搜索了一下,只是查到电磁加热,但是结构示意图和这样的结构还是不完全一样

网友:
你不要忘记频率,电磁炉的频率太低,能量向空间耦合的比例非常低,你就是把KW级的振荡线圈抱在怀里也不会有任何感觉,更谈不上什么伤害。

网友:
这么说还是没什么问题?

其实我画图说的那件事是我虚构的,我一开始,没有多少概念,总觉得像电磁炉,应该会有危害。主要是考虑到我这个地方的名誉之类的问题,还有个是因为如果宣扬出去了有可能会有个别老板会有点气我,可能还是自己有点过敏吧,应该不会这样吧。这些老板,大多也不容易吧。好多都是家庭作坊式的,操作这种设备的许多还是自己家属呀。所以认为他们有很多应该是无安全意识,有的可能知道可能有点危害,但是不知道有多大程度。

那天头有点昏了,就出去逛逛,碰到路边屋子里有好像维修技术人员样子的人在,我就凑上去看热闹,自然问这问那就懂了一点点,就凭感觉觉得可能像电磁炉一样有点危害的。我当时还处于好意,问旁边人是否是老板,回答不是(我当时其实稍后就怀疑其实就是老板),我就提醒其安全问题,他好像显得无所问的样子,说好像没什么感觉呀,我就拿抽烟作比喻。晚上又逛到另一家,也提醒了一翻。第二天早晨,我又去拍照片,还是提醒,还热心地问他们这种设备需要不需要校准之类的,问老板知道不知道热像仪。我是热心呀,也有点好像自己可能比他们高一点似的(尽管外在上应该还那么明显吧)尽管我对热像仪的具体性能已经忘了差不多。老板回答说知道这个东西,搞得我呀有点捏鼻子吆。
可能自己老没洗澡,大概身上有特味,总感觉好像人家有点回避的样子。

这个照片,那是那种设备的部分样子。看来好多人说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看了一些资料,还是可能很厉害呀

网友:
昨天又看到了资料
还是觉得辐射问题应该很严重呀

这使我又想起了那天的情况,那个维修人员,开始的时候还是挺自然回答我的偶尔问题的,后来我问到是否有点类似电磁炉的原理时,明显是估计回避的,还说不是那样的,后来还说他们不直接做这一块,是用的现成的,回避频率是多少,应该不是出于技术保密的缘故吧。
上面图片是我以前处理好的,当时想着展示抹去厂家。那时没想那么多就想发出来给大家看看,请大家议论议论到底有无健康危害?后来多想了,没有发出来,暂时虚构了一个事情换个角度问大家。
我是做不了这些东西,尤其是系统性的东西,涉及的东西那么多。再说,就是我有一帮团队,技术上能做这个设备,也不一定敢做吆。当时我在旁边,就听说什么碳化之类的,哎呀,要是真的弄碳化了,那可能是金刚石之类的贵重东西吆,那得掏多少钱呀???????????????????
当然了,这些老板,特别是小老板,也不简单呀,有的都是自己和家属自己上阵,除了现在讲的这个好多设备也很可能或多或少存在危害的。以前不知道这些可能有危害,大街上到处都是的家庭作坊可能就是导致像我这样的住户用电不正常也没多怪他们。这些人经济意识也是很强的,例如我说那个热像仪,说可能就是挺贵的,似乎就能感觉到眼光发亮之类的。
我去一家,劝说之后,老板的儿子(正在操作)似乎还是真心的感谢我的,尽管他好像也知道可能存在一点危害。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其余的时候总有点礼貌客气但有点排斥的感觉,尽管我相信他感谢我好心提醒的态度应该是有点真的。

生活的窝囊,可能是火没处发,在这件事情上总想发作一番。

网友A:
简单看看资料加上空想是没有意义的,真想弄个清楚,带台频谱分析仪去吧……

网友B:
您怎么知道频率比高频设备低了? 再说几百K也挺厉害了 我没那条件,我自己只有一台二手低端模拟示波器,也许也能试试能不能测,不过可能也没那必要,人家也未必高兴,而且我也得等人家开的时候 [ 本帖最后由 wangfuchong 于 2012-3-21 22:20 编辑 ]

网友:
其实设备上应该是有数码管显示频率的,但是大家应该知道数码管显示往往是多功能的,不像点阵液晶之类的往往在旁边就标注是频率,我一下子又看不出来到底显示的是什么。人家估计不愿讲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看看资料加上空想是没有意义的,真想弄个清楚,带台频谱分析仪去吧……

算了吧,还是把我看到的一篇论文性的文章发出来吧

恼火
一般的这些人虽然能赚钱,毕竟可能意识差知识水平也毕竟差一点甚至素质上面也可能有的有些缺陷,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那么回事。可是他们何以能这样呢?后面站着的是什么?
最近老有砸东西的冲动
我是装着政府之类的不知道去反映让官老爷们来关心体贴的样子还是不鸟他们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怎么知道频率比高频设备低了? 再说几百K也挺厉害了 我没那条件,我自己只有一台二手低端模拟示波器,也许也能试试能不能测,不过可能也没那必要,人家也未必高兴,而且我也得等人家开的时候

怎么知道?自己去看看频率的定义,再说一遍,厉害不厉害不是靠感觉要靠科学,这里重要的首先是能量耦合率,这方面的理论早在19世纪就完善了,大学课本里更有详细理论阐述,去看看电磁场理论吧,大三课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算了吧,还是把我看到的一篇论文性的文章发出来吧恼火一般的这些人虽然能赚钱,毕竟可能意识差知识水平也毕竟差一点甚至素质上面也可能有的有些缺陷,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那么回事。可是他们何以能这样呢?后面 ...

重要的是调节好你自己的心态,知识水平和知识面也跟心态有关,不断的充实自己才是正道。

网友:
顺便再说个事实:
中波广播的发射频率在500KHz到1千多KHz,长波广播的发射频率在100KHz-500KHz,过去的无线广播时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台的发射功率都在KW级到10KW级,对外广播的发射功率更大,在电台发射塔下拉根铁丝晾衣服时,如果在铁丝和大地间接个小灯泡,小灯泡都会亮起来,厉害么?历史上恐怕有上亿人长期受到此类辐射,有人因此发生任何明显的健康问题么?此外,还有短波、超短波、微波发射台,使用手机时因为距离和频率的关系,人接受的电磁辐射能量耦合率比前面说的几种情况更大(为什么先不解释,自己去找答案),如果担心,那么先别用手机了,现代城市也没法待,该何去何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自己去看看频率的定义,再说一遍,厉害不厉害不是靠感觉要靠科学,这里重要的首先是能量耦合率,这方面的理论早在19世纪就完善了,大学课本里更有详细理论阐述,去看看电磁场理论吧,大三课程。

好多年前我也曾经把个惠普的频谱仪弄得个系统原理差不多,当然现在都忘记了

不是我不注重实际
是因为那篇文章已经算一篇论文形式的了,论文自然是有一定的范式结构的
当然具体设备结构形式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是能有多大区别呢?频率应该也是包括在论坛论述以内的。所以说肯定性是很大的

哎呀,其实其它的设备的可能性危害,我就不细说了,可能性也是很大,就是走在大街上,也能听到到处吱吱的烦人噪声,那可是超声波机械发出来的,估计好多成份是听不到的,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设备到底怎么回事,最近才去问了操作的人。有危害性的可能性很可能是有的,尽管是猜测。

前几天和人闲聊,我说可能这些作坊的邻居看电视都受影响,人家是点头的

就说我自己受的影响吧,电压是忽上忽下的,不知道原因,曾经和供电所反复讲弄得我都烦死了(我的电脑的正规的UPS虽然属于应付段时间的简单一点的,但也具有欠压超压保护功能,电压老是波动掉的很低,导致我的ups继电器不停的啪嗒啪嗒乱响),后来供电部门还给弄了一根什么从变压器过来的专线糊弄我(这样还搞得多大人情似的,尽管我是不领的,这个不用多说了,恐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此类事情,不仅单指,白卖人情?可能有,恐怕多乎哉?),这根线现在好像还在。后来又说什么变压器升级,搞得电压奇高,又弄的我的ups经常保护,不是电压低了,是太高了。最近没用万用表量,之前电压还是经常长时间超过240多伏的甚至达到250V左右。

关于家庭作坊式的小厂的利弊,议论的也挺多吧,不了解的搜索也一大堆。

最近类似于这类烂七八糟的事情弄的情绪很不好,今天下午什么事情也没做成。这样发帖子倒是象无聊一样还能乱写一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是调节好你自己的心态,知识水平和知识面也跟心态有关,不断的充实自己才是正道。

得了吧
确实我也不是聪明的人,但是恐怕也不是没有一点特点。
我也确实很佩服很多人,而且我的个性就是喜欢佩服人,我总是喜欢看别人的优点,不太在意别人的缺点,别人的缺点,无非是心里有个数必要的时候才提防着一点,我也喜欢和有特点的人打交道,即使这个人还有点可以忍受的歧视我。我无聊的时候还可以和混混之类样子的打发时间只要没有在我面前做我能看出来的缺德的事情。
我以前有许多外号,例如瞎子,小迷等等,我一点也不介意,例如小迷这样的外号,又不是我在意的人或者在意的人恶意起的。许多人叫,我一点也不介意,好像我还在像类似于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地方,我还这样自称过。
我好像也遇到过确实很厉害的事情,甚至连把人的心理都弄得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唉,想起来中国为什么会搞不好呢?脑筋都用的不是地方呀
我特别差的地方就是记性差一点,其它的也不见得就比你差多少。就您这么说话的口气来说,坦白地说,我也看不出来您高在什么地方。
另外,别以我在论坛的帖子说我怎么样,不就是这些帖子么?我也不是刻意要表现的,尽管我就是表现也不一定会怎么样。如果说我有点心理问题,在这里无聊看帖发帖,或许还能有点道理。我呀,现在对别人的议论人,都是很嗤之以鼻的,我也不认为那能说明多少问题。国人如果对此还够认识,那只能说是悲哀。
其实人呀,大部分有什么谁比谁聪明呢?各有特点而已,无非就是一些事情,一些人看认为是不正常的,一些人看认为就是合理的。
正好我看到别人的讨论,也是关于中国人性的,不是我说的,我只是看到了贴过来因为不一定对但是可以作为思维方式的比喻,我一个穷老百姓,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只有有时候像退休的老头子之类喜欢互相作为乐子聊什么慈禧太后怎么怎么啦之类的。以下为摘抄:

”就像,团结工会,在波兰,终究没有被镇压,但是在中国就不行,尽管我们中国人也确实是够贱的“

网友B:
政府之类的其实是知道的 装b罢了   暂时不管这个事情了

还有一件烦人的事要理一下,移动公司里很可能有搞欺骗,至少是欺下瞒上。弄个便装的人在镇上众所周知的有利益约束的一个小商贩(还是照顾情面的说法了,毕竟是公开)的带领下来我住处说不定就是本着实际虚伪耍我搞阴谋的目的来的,尽管对另外的人还假装可以说成来帮我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政府之类的其实是知道的 装b罢了   暂时不管这个事情了 还有一件烦人的事要理一下,移动公司里很可能有搞欺骗,至少是欺下瞒上。弄个便装的人在镇上众所周知的有利益约束的一个小商贩(还是照顾情面的说法了 ...

突然想起一件事,搞得我今天睡午觉的时候差点没睡着

看来弄虚作假看来是肯定是有过的。
至于这一次来的人到底是何原因目的,是不是那么的坏,还是搞不太清楚的,当然也是就是同流合污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再说,便装没任何标志还是会有造成不良影响那是肯定会有这个可能的。

唉,共产党就搞成这样?

欺人太甚呀!
这种风气得制止

网友:
移动的还没处理,先上个电信的

老是出问题反映没什么结果,弄烦了。直接上个电信的无线固定电话打不出去电话的现象,很可能是个缺陷。大概电信的就是等着视频好处理了,这样子我懒得发反而会让他们的伟大精神无地自容羞愧难当了

唉,整天就搞这些烦人事了

前两天大概是因为天气太热出汗太多受凉加之抽烟导致应该是气管炎,发烧和低烧,吐脓痰,今天方感觉快好了。不过毕竟还没有全好,还得注意休息,再说又懒,这些恶心事,想到就烦又鄙视。
是呀,几乎都到无赖的地步啦,对待无赖说多了有什么意思呢?
昨天因为还没完全精神,正好CCTV6又是放的关于托尔斯泰(我很崇拜的人之一,毕竟能够至少做出那个样子)的影片,所以就看完了。真的不错,推荐大家看看吧。看那个有关无聊电信的视频其实有多大意义呢?众多的笑料之一,人家用个树叶把眼睛前面挡上照样粉脂拍面的。

TMD中国人就喜欢上纲上线的抠文字狱,还是看思想吧,这个影片一个重要的提示就是:不要为了所谓的虚无不顾真实。这个世上有理想,但是其实没有理想的人的。

网友:
影片的名称忘了写了
中文名:《最后一站》
The Last Station

出品公司:         Egoli Tossell Film
制片地区:         德国,俄罗斯,英国
导演:         迈克尔·霍夫曼 Michael Hoffman
编剧:         迈克尔·霍夫曼 Michael Hoffman
制片人:         詹斯·梅烈
主演:        克里斯托弗·普卢默, 海伦·米伦, 詹姆斯·麦卡沃伊, 保罗·吉亚玛提, 安-玛莉·杜芙, 凯瑞·康顿
片长:         112分钟
上映时间:         2010年1月21日

网友:
10086后来也没再打电话来

气不过

今天办了联通的号码

我这个人是很看不惯那种把号码换来换去的,一般我是不轻易换号码的。没办法,气不过,换了算了。年初的时候还办了移动的十个月的分月返回预缴费,看了合同,写了期间不能停机销号之类的。暂时还用另一部手机将移动号开机一段时间,不过不带在身上了。

现在这个世道,联通公司也不见得怎么样。不过谁叫遇到这种事情呢。只有把移动的换了。

本来还有个选择,就是电信的手机。一者没有现成的电信类型的手机,二者对电信不满也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最近,反映问题也没个着落。

现在这些当官的好像就会整天搞文字狱之类的扯皮,找尽理由实质是为了好遮掩自己的荒唐。
不知道这种状况风气到什么时候才能改善扭转。
哎,改革开放都几十年啦

网友:
最近又被电信气了

懒得写

转贴我在csdn的: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最近又通知我说打市话免费的的这个套餐(包打王)两年到期了,要终止免费打本地电话部分。我由于懒,没翻找当初在营业点签的那个统一的合同协议。大概以为我找不到了,后来电话就说协议上写的有两年期限。我最后还是忍不住了,翻出了原来的合同协议,哪里有什么期限呀,反而白纸黑字印刷体,写着在用户必须要使用两年后继续提供本协议的优惠服务。

哎,我正在网上查12315的内容,刚刚又打来电话,大概自知理亏,说又让继续使用了。但是好像照顾似的。唉,国营单位呀,虽然公司的名号,像我怎样脑袋简单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公司在正常的环境里不可能生存的,都知道要大制度改革整顿不可。

现在懒得写

有时间想起来了再详述

---------------------------------------------

刚刚外出,顺带去了本地的官方营业点逛逛,恰巧又接到了10000号的电话。还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唉,总之一句话,管理混乱。
这可不是我个人的感觉,别人也这么说吆。

其实,实事求是的说,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完全责任在具体操作的人身上,虽然我对这些人的说话和沟通态度工作方法程序之类的很感冒,制度使然呀。我不相信在不同种类的公司工作的人在本质上有多少太大的本质区别,制度使这些人不是客户是皇上而是他们自己是皇上呀,是制度使之管理混乱呀。一股混混样子,有点类似于婊子还要立牌坊一样,明明是他们自己的失误,还要好像照顾客户的样子,明明有错,还要找各种理由搪塞。难怪这类人就希望混乱,混乱中也才能容易找到各种理由借口遮掩他们自己的混乱呀。
其实我一个老百姓,说这些也无非就是随便议论议论而已,都懒得敲这些字,主要是关系到一点切身利益。我要是当初的合同丢了,不就糊里糊涂的被终止被欺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