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8中关于SPI的问题

楼主:
中间那条线上信号的方向是由从机到主机,是说明从机控制主机的UCxSTE位吗?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人为的在程序中决定主机工作还是不工作,有点糊涂,请高手讲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4线SPI ,STE应该是主机控制从机的端口吧,你那个PDF里应该有一个表格,你看看

网友:
对从机而言这个STE才有用,用作片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E确实是由主机控制的,图上也是那么画的。但从图上看,这个UCxSTE是由从机控制,跟文字说明有矛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5438的SPI中的4线制是指哪几条线,3线制是哪几条线,因为看了手册后有些疑问,希望能明确的告诉我一下,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记错的话是mosi,somi,clk,ste为4线,4线刨去STE是3线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错。
UCxSTE – slave transmit enable,代表slave传输信号,low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册上说,UCxSTE只能由master控制,可从图上看,信号来自slave,不是说明由slave控制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呃。。。我觉得吧,那只是个端口名称而已,告诉你传输方向是这样的,并不是告诉你谁由谁控制的方向

网友:
其实就是主机作为从机。

网友:
大家还是把英文阅读能力提高吧

网友:
其实我是来找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