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2周期性断网

楼主:
使用的芯片型号:LM3S9B92
问题:大约十分钟的时间网络断开一次,然后正常。反复重复!
已经尝试的方法:(1)[加快数据发送速率....]依旧是大约十分钟的时间网络断开一次,然后正常。基本可以搬出溢出问题。
                (2)[重新拷贝uip,c],依旧是大约十分钟的时间网络断开一次,然后正常。检查底层,也没有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uip_poll()周期性,有一段时间一直为0(大约3—10秒).
大家指点一下!这里先谢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目前这些信息难以判断。
简化网络环境,可将板子和 PC 直连,看是否问题还存在。
最好是用 wireshark 抓包记录分析一下,看能否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