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程序里面的第一个case是想让停下来,第一位一直闪烁的,可是为什么不行啊

楼主:
高手帮我看下我的程序,是显示秒表的,但是我用按键,在主程序里面的第一个case是想让停下来,第一位一直闪烁的,可是为什么不行啊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0M1=0x94;
sfr P0M0=0x93;
sfr P2M1=0x96;
sfr P2M0=0x95;
sfr P1M1=0x92;
sfr P1M0=0x91;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数组
uchar buff[4]={0,0,0,0};  //位
uchar code bittab[]={0x01,0x02,0x04,0x08}; //控制位
void dealy(uint);   //延时申明
void xs();    //显示申明
uint a,temp1;
uchar fen,miao,haomiao;
uchar key();
void xs()      //显示
{
   uchar i;
   P2=0x00;
   for(i=0;i<4;i++)
     {
     P2=bittab;
      if(i==3)          //第三位加点
          { P0=0x7f&table[buff];    }
          else  P0=table[buff];
      dealy(10);
      if(i==1)          //第?位加点
          { P0=0x7f&table[buff];  }

      else  P0=table[buff];
      dealy(10);
     }

}

void dealy(uint z)    //延时
{
        uint x,y;
        for(x=0;x<124;x++)
        for(y=0;y<z;y++);

}

void et0() interrupt 1 using 2  //中断方式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设初值
  haomiao++;
 if (haomiao>=100)
        {haomiao=0;  miao++;
            if (miao>=60){miao=0;fen++;
        }  if(fen>=60){fen=0;}
    }

}
   void  main()
{
   P0M1=0xff;
   P0M0=0x00;
   P2M1=0xff;
   P2M0=0x00;
   P1M1=0xff;
   P1M0=0x00;      //强推挽
   P1=0X00;
   fen=00;
   miao=0;
   haomiao=0;
   TMOD=0x01; //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 总开关打开
   ET0=1; //定时打开
   TR0=1;  //

   while(1)
   {

         buff[3]=fen%10;
         buff[2]=miao/10;
         buff[1]=miao%10;
         temp1=haomiao%100;
         buff[0]=temp1/10;

         xs();
         switch(key())
         {
            case 0x06:{EA=0,P0=0xff,dealy(500),P0=0xfe;break;         }
            case 0x05:EA=0;break;
            case 0x03:EA=1;break;
            // default:break;
         }

    }

}

uchar key()
{
    uchar huoqu;
    P3|=0x07;

    if((P3&0x07)==0x07){huoqu=0xff;return(huoqu);}
    dealy(5);
    P3|=0x07;

    if((P3&0x07)==0x07){huoqu=0xff;return(huoqu);}
    huoqu=P3&0x07;

    while((P3&0x07)!=0X07)
    {

    xs();
    }
    return huoqu}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case 0x06:{EA=0,P0=0xff,dealy(500),P0=0xfe;break;         }

这行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让秒表全停止计数,还是让单片机继续计数而数码管不显示?如果是后者你把E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