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是什么玩意?

楼主:
在网上看了好多i2c的资料  但感觉还是云里雾里的  不明白怎么用?求大虾指点!

网友:
I2C串行总线一般有两根信号线,一根是双向的数据线SDA,另一根是时钟线SCL。所有接到I2C总线设备上的串行数据SDA都接到总线的SDA上,各设备的时钟线SCL接到总线的SCL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资料网上有好多 不过感觉好抽象 看完了还是不知道怎么用 可不可以用实例说明一下呢??(硬件方面好简单  具体是软件方面搞不懂..)

网友:
就是总线,收发数据,串挂多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