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啊,崭新的芯片被我扯掉两个脚,废了

楼主:
今下午焊接一个QFN的芯片,从来没焊过这种封装,想挑战一下自己的焊功。 再网上查了下有说用热吹风吹哦,还有用烙铁划焊,没有热吹风,选择用烙铁焊。折腾了半天,终于给固定住了,用万用表一测, 哎呀,好几个脚短路,回去用烙铁在哪划了半天还是短路,本打算取下来再焊,这一取就扯掉两个脚,以前也就把电路板的铜皮扯掉,今天咋吧芯片的脚扯掉了各位达人,你们焊这种芯片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学一学  我焊的是飞思卡尔的mma7260

网友:
焊这个芯片就得板上锡,然后用焊台一次对齐焊上,若有虚焊,烙铁补焊

就是一次成型

网友:
这个只能练好自己的手艺,用热风枪也是个办法,不论哪种方法,重要的是细心并多动脑筋多实验总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记住这次教训了,现在那块芯片就成了我的实验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就当这是个教训

网友:
先对准后固定几个脚,然后满焊,再用吸锡带,一般来说不太会虚焊了

网友:
16脚,脚1mm,这个QFN的脚不算密,
焊功要多练

网友:
这个先在焊盘上上好锡,再用热风枪吹,基本搞定!

网友:
俺眼神不好,一般都在显微镜下慢慢焊

网友:
我焊的是430F149的 片子.TQFP 64 脚封装,间距0.5mm,以前也悲剧过两次.再往后就好了.没有吸锡带,就是用烙铁加松香往外引焊锡.往下焊就用风枪吧.手上别用劲,尽量让它所有焊点都熔了后再焊,不过也焊不了几次.六七次之后.板子差不多就费了.继续练手艺啊

网友:
第一部一定要对准 然后选好的焊锡 满焊 然后上松香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