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 出错

楼主:
用PIC16F676做得一个小实验,编了一段小程序,在板子上运行正常,但在Proteus7.7上仿真就不行,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为何?

   程序功能:在RA4上接了一个发光二级管,再接一个470欧电阻,然后闪烁。很简单的,程序如下:

#include<pic.h>
__CONFIG(0x01e4);     // PIC16F676
// 最低带隙电压  数据代码不保护  程序代码不保护,欠电压检测开,RA3=MCLR,上电复位延时开,看门狗关,RA4和RA5为普通IO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second,high,low;

//**********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port_init(void)
{
 ANSEL=0; // ANSEL=0,PA口为IO口,ANSEL=1 PA口为模拟输入口  该语句非常重要,否则就有问题了。
 TRISA4=0; // TRISA=1,设置为输入;TRISA=0 设置为输出
 TRISA5=0;
   OPTION=0X03;  //TMR0为16预分频
}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ime)
{
  uint i;
  while(time--)
  {
    for(i=93;i>0;i--){;}
  }
}

//**********主程序函数**********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调用端口初始化程序
    while(1)
  {
    delayms(200);    //延时仿抖
        delayms(200);    //延时仿抖
    delayms(200);    //延时仿抖
    delayms(200);    //延时仿抖
    delayms(200);    //延时仿抖
    delayms(200);    //延时仿抖
    RA4=!RA4;
    RA5=!RA5;
  }
}

网友:
标题

你的程序没有问题,把你画的protuse图及仿真说说,

网友:
shehi设置了模拟输入 有延时 程序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