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TXT文档中写数据而不覆盖其以前的数据

楼主:
 void Write_Txt(void)
 {
    //写入数据
 UINT bw;//文件写入标志
 FATFS fs;
 f_mount(0, &fs); //初始化必须
    res = f_open(&fsrc, "shuju.txt", 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
 if (res == FR_OK)
 {
   do
     {
       res = f_write(&fsrc, buffer, 100,&bw);
     }

       while (bw < 100);  // 判断是否写完(bw > 100,表示写入完成)
    //关闭文件
       f_close(&fsrc);
 }

 }

这是我的代码

网友:
同问

我想用中断接收数据,然后存放到SD卡txt文档,信息共享啊 qq:54490036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