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数

楼主:
请个高手 把keil中生成随机数的代码给我 (c语言),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
产生随机数的方法有很多,这里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具体代码你先自己写。
网上有很多方法,大部分都是利用电脑的时间,也就是调用time.h头文件,产生随机数。
这是很多人就会说单片机上不能采用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想到一个类似的东西,单片机其实也有时间,这个时间就由定时器产生。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首先开启定时器,让它自动计数,不需要产生中断;
然后在需要随机数的时候直接去取定时器的值,也就是TH0,TL0的值。
这样就可以达到产生随机数的目的。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