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征集】富士通Cortex-M3 Easy Kit开发板,你想DIY啥?(已结束)

楼主:
暖暖初春,富士通Cortex-M3 Easy Kit开发板伴着春的脚步与我们见面啦!也是时候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趁着初春做个好玩的DIY项目啦!这一次,机会来啦!只要你有创意,我们就会支持!还等什么,快来参与吧!

活动主题: 【建议征集】富士通Cortex-M3 Easy Kit开发板,你想DIY啥?

活动时间:

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5月2日

DIY预估时间:5月3日——7月28日

颁奖时间:7月29日——8月5日 不仅能够获得设计用富士通 FSSDC-9B506-EK Easy Kit开发板和设计经费支持,优秀设计方案还将获得惊喜奖品!

如何参与?

1、综合分析“富士通 FSSDC-9B506-EK Easy Kit开发板”的指标,跟帖提出合适的DIY思路;

2、对于切实可行的DIY项目,EEWORLD将提供开发板和设计经费支持;

3、参与者在论坛分享设计心得;

4、活动颁奖。

期待大家开动脑筋,多提建议@!

网友:
FSSDC-9B506-EK Easy Kit介绍:

参考资料下载:

文档:

例程:

特性

简单起步:只需一根USB线就可以实现供电,仿真,开发;

简便的学习平台:板上扩展了所有芯片的I/O和外设引脚;

单色LCD点阵液晶显示模块,包含128 x 64个像素

基于FM3芯片,包含片上(Flash,SRAM,Timers,ADC,USD,CAN,UART,SIO,I2C。LIN)等丰富的外设功能;

用户自定义的LED---- 可演示PWM驱动功能

统复位按键------ 方便系统快速复位

电位器------ 使用ADC检测电压

用户自定义导航键----- 用户界面的浏览;

支持多种调试仿真模式嵌入仿真器 MLink设计,方便仿真学习标准ARM 20pin JTAG仿真连接座,方便用户仿真自己的目标系统支持外部仿真器仿真FSSDC-9B506-EK(仅支持SWD调试方式)

单跳线设置芯片的启动方式,实现Flash烧录模式

全面支持IAR Embedded Workbench (V6.0 以上版本)开发环境

FSSDC-9B506-EK 产品规格

实际尺寸:67.3mm X 120.5mm X 1.6mm

网友:
我想DIY个简易的多功能测量仪

充分利用128*64的显示器,和各种外设,测量,电压,电流,电感电容,如果有可能,再加个简易示波功能。

网友:
富士通的开发板么?有液晶屏,可以直接DIY成一个温湿度计。这个DIY比较简单。

网友:
组个局域物联网吧

不知道这款开发板是否带CAN module

        如果支持的话可以使用CAN组个局域物联网,网络节点可以包括温度检测、湿度检测、二氧化碳浓度检测、烟雾浓度检测、可燃气体检测、电表检测、水表检测、Zigbee无线通信等,最好还给板载显示器做个界面,这样跟方便使用。

       这个DIY一方面可以好好学习一下现在使用广泛的CAN通信,另一反面也可以接触使用多种传感器。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要使用的传感器太多而导致成本太高的话,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或减少一些节点上的应用,主要是把这个把这个网络架起来,这要即使以后再添加一些节点上应用也会很方便。

       希望大家能共同探讨一下,我认为这很值得做一下。

       QQ:931375368

       E-mail:zhilong_xiong@126.com

网友:
可以DIY一个局域物联网系统

这块开发板包含丰富的外围接口(USB、UART、SPI、IIC、CAN),可以利用这一特点组一个局域物联网系统,可以使用其中的CAN来组网,网络节点可以包括二氧化碳浓度检测、烟雾浓度检测、电表数据读取、水表数据读取、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温度检测、湿度检测等等,还可以加上Zigbee无线网,控制范围可以更广;另外还可以写一个液晶屏界面来方便操作,当然也可以在上位机写一个应用程序界面,然后通过UART口来与上位机通信,可以很好实现人机交流。
通过本DIY,一方面我们可以好好学习一下现在广泛使用的CAN通信,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块开发板的功能充分挖掘出来,此外还可以接触到多种传感器件,当然如果决定因为传感器较多而使得成本太大的话,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减节点应用的个数,主要是要将CAN网络建立起来,这样以后需要增加应用节点就容易多了。
个人觉得这个DIY还是很有价值,希望大家积极探讨。
QQ:931375368
E-mail:zhilong_xiong@126.com

网友:
同ddllxxrr大虾,我也想DIY个多功能测量系统

网友:
日本的芯片公司也开始做开发板,公布资料了?

网友:
智能家居控制

网友:
整个使用的!!!我们能用的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用MB9B506 的多串口(8个),制作RS-485集线器

网友:
工业控制板,类似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