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100V2 DIY彻底失败了

楼主:
找了几天板子的问题出在哪,最终还是没找到,仍然是那样的情况,CPLD能通过xilinx电缆下载程序,把仿真器连在电脑上能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ChanelA 和ChanelB的标示。现在我不知道是重新开版再来一次还是就此放弃了。

网友:
图片没发出来。

楼主自己到下面找答案吧: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XDS100

网友A:
原理图是按照那个XDS100V2的参考资料做的。附上

网友:
楼主,也找到原因。如果找出原因,就重新开板来一次吧!支持!!!!

网友:
到现在还是没找到原因。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没找到原因重新开板不如重新焊一块

网友:
我试过重新焊接一次,问题一模一样。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重新开板。这次焊接上就能用了。并且电路上我没做任何改动。真是怪了

网友:
布局布线改了下

网友:
改了什么部分的布局,是干扰导致的?

网友:
换个ccs版本吧

网友:
其实吧,我觉得仿真器这种东西,除非万不得已,一般直接买成品要简单、便宜的多。
尤其是对于刚刚接触、没有用过的仿真器更是这样

网友:
CCS版本也换过的。布局布线基本都改完了。

网友:
PCB布板的最后,一定要做连通性检查,其次要做规则(安全间距)检查,
再者,做实验的PCB一定要作质量检测。很早的时候有过PCB线间短路情况使整个实验进入了死胡同,最后找到了是一个比头发丝更细的线连接了不该连的两个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是按照那个XDS100V2的参考资料做的。附上

谢谢你的原理图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