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和XDS560可以开发ARM吗

楼主:
我对ARM是新手,有几个入门级的问题请教大家了,

1 我手里有开发C2000的CCS和XDS560,可以开发ARM吗?能否直接用C2000的JTAG定义而只保留需要的TMS,TCK,TDO,TDI这四个信号呢?

2我看别人的ARM开发板上的JTAG有双排10针,14针,20针的,分别对应哪些仿真器和开发环境?

第一次接触TI ARM,看到它强悍的功能想用呀。谢谢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CCS 是可以用来开发 TI ARM 的。
但 XDS 就不能用了。TI ARM 官方的开发板本身都板载了仿真器。
一根 USB 线接上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可以把XDS560用在TI的 ARM上,不过要转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XDS560用在TI的 ARM上,不过要转接头。

我就打算用TI的ARM,就是把双排14针转换成20针的吗? 另如果不用XDS560,一般仿真器型号是什么(不想用开发板自带的电路,有点复杂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XDS560这么好的仿真器放着浪费吗?

加转接头: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re_and_System_Trace

不用的话,就买块TI的开发板吧,TI说他们的开发板都能当仿真器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你有试过 XDS+转接头之后来仿真 Stellaris 吗?

网友:
试过,不过我用的是XDS510PP

XDS560没试过.....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用 XDS,有很多 LM-Link,或者 U-Link 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 XDS,有很多 LM-Link,或者 U-Link 都可以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