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调试不出来,郁闷啊~

楼主:
#include<msp430x44x.h>
volatile int tick=0;//被不同线程访问
void main(void)
{WDTCTL=WDTPW+WDTHOLD;//关看门狗
IE2=BTIE;//使能基本定时器中断
BTCTL=BTSSEL+BT_fCLK2_DIV256;//设置控制寄存器
_EINT();//使能中断指令ENIT后面的指令总会被执行,中断请求悬而未决的时间也能执行
  while(1)
  {
    if(tick==327)
    {
      tick=0;
    }
  }
}
#pragma vector=BASICTIMER_VECTOR
_interrupt void BasicTimerInt(void)//基本定时器中断
{
    tick+=1;
}

调试信息

main.c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MSPTEST449\simulator_BasicTimerInt\main.c 17
Warning[Pe609]: this kind of pragma may not be used here E:\MSPTEST449\simulator_BasicTimerInt\main.c 16
Error[Pe065]: expected a ";" E:\MSPTEST449\simulator_BasicTimerInt\main.c 17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MSPTEST449\simulator_BasicTimerInt\main.c 20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Done. 2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
_interrupt下划线加两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中断的基本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