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ENC28J60 ping不通

楼主:
最近在赶一个项目,需要用LM3S811+ENC28J60网络模块,。ENC28J60的驱动参考了网上的STM32的。程序运行时,能读出ENC28J60的版本为6,ENC28J60的灯会亮绿灯,过一会也会闪红灯(这说明在收发数据啊!),但是总是ping不同,不知道这是什么回事?请做过类似模块的网友帮忙看一下程序。或者发一份程序给我做一下参考, 我的邮箱497996841@qq.com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这个模块。
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协议栈。
初始化完成之后,板子有了 IP 地址应该就可以 Ping 通了。

网友:
ENC28J60上电后灯就会亮,收到数据也会闪,不一定是你发送了什么数据,所以灯亮,灯闪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另外就是看一下你的网络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你最好是先调用驱动函数里的以太网收发函数测试一下,看收发包是否正常。可以配合wireshark来测试。

网友:
我从stm32上自己做好的例子上移过来发现也不行,郁闷
协议类型,帧格式觉得都选的一样的。汗
两个问题:
1、SSI配置,因为811只有一个SSI,所以基地址是SSI_BASE,我修改了,也不行
2、电源问题,我发现模块接上811板子的3.3时led立刻暗淡下去了,可能供电不足
折腾了半天,没有头绪。811果然是我的克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SSI_BASE 和 SSI0_BASE 是一样的。
首先要确定 SSI 是对的。
参考一些例子很容易的 。

网友:
ENC20J60的以太网PHY是老的工艺制造的,功耗有点大,要200mA的电流,这个要注意下

网友:
专业电子元件分销商 原厂渠道 欢迎选购 欢迎来邮件 Email: wutiantt@126.com 专心 专注 进口 原装 。。

网友:
EN这款片子很old了,而且有很多bug,修了好几板,实在是不怎么样的芯片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赶一个项目,需要用LM3S811+ENC28J60网络模块,。ENC28J60的驱动参考了网上的STM32的。程序运行时,能读出ENC28J60的版本为6,ENC28J60的灯会亮绿灯,过一会也会闪红灯(这说明在收发数据啊!),但是总是ping不 ...

调通了也请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