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电风扇

楼主:
我要做一个课题 实现电风扇的自动寻找人所在位置,自动调整角度,从而高效的利用能源。这个东西好做吗、、??大家觉得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大堆人体红外传感器成环状排列,用处理器比较反馈数据,看看哪几个相邻的传感器有数据返回,取中值即可。可以参考太阳跟踪系统的思路

网友:
红外传感器可用,但容易受扰,需注意工艺设计,特别是屏蔽来自风扇电机和控制系统内部的热干扰,另外还可以考虑超声波智能判断,这个方法成本更低,而且很有意思,只是软件工作量较大,需要根据反射物的距离变化来判断人和家具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