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2000中的汇编语言的难点macro(如有问题请发帖讨论)

楼主:
在头文件中定义叫Fortest的marco,后面的abc是Substitution Symbols

网友:
这个Substitution Symbols有点类似于函数中的参数,但是,有本质区别,一旦在程序中定义就不能改变,而且编译器会为其开辟单独的程序,不会如函数那样在一个地址不停地被调用。比如如下我定义ABC为33,44,55

网友:
由于macro可以使用Substitution Symbols,但是便以其可能识别不了,比如下面的ADCDRV_1ch_CLA_INIT

我在其中定义了_ADCDRV_1ch_CLA_Rlt,我需要不同的N值对应不同的_ADCDRV_1ch_CLA_Rlt

但如果写成_ADCDRV_1ch_CLA_Rltn,编译器可能会认为这个参数叫_ADCDRV_1ch_CLA_Rltn,所以加:n:

这叫Forced Substitution

网友:
再举个例子,比如程序中对ADCDRV_1ch_CLA_INIT这个macro进行2次引用,那么后果如何。

网友:
如下,编译器对2次引用单独开辟程序空间,第一次的n为1,第二次的n为3,所以编译器也单独开辟了2个ADCDRV_1ch_CLA_Rlt

他们在不同的存放地址,分别为ADCDRV_1ch_CLA_Rlt1和ADCDRV_1ch_CLA_Rlt3。至此macro就大致说明了、

网友:
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

http://www.ti.com/litv/pdf/spru513d

网友:
阿胶研究得深,搞汇编了

网友:
总结的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