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会方波移位,紧急

楼主:
如题,用VHDL实现

网友:
说来话长了这个,,

网友:
检测上升沿,然后延迟系统时钟周期即可,相移位多少都可以啊

网友:
要看条件了

 如果被移位的是个低频的方波,PLD有高频时钟输入的话,随便哪个低手都能做;
 如果PLD本来就只作为逻辑电路存在,没有时钟输入,做不出时序电路的话,那么高手恐怕也没辙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