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的晶振应该并联多大的电容啊?

楼主:
用的是CRB的1M的晶振,想做一个振荡电路,可是查了半天不知道应该并联多大的电容,这个应该怎么算呢?跪求各位指点一下!谢谢啊!~

网友:
不用算,一般固定的,20P如果晶振高点就30P

网友:
可是一直没有起振。。呜呜。。。。。
我用的是下面两个图,哪里不对啊。。。应该怎么搭啊。。。。。

网友:
我说的是单片机晶振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反馈的相位有误啊?

网友:
晶振本身电容值与两边的电容值是有一公式计算的。两边的电容对于晶振来是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的。如果相差太大不匹配的话是会有问题的。。Q512373609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