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3S 811-ND Rev3 驱动无法安装

楼主:
请问各位专家,EK-LM3S 811-ND Rev3 驱动无法安装,驱动是用的开发套件提供的光盘,现在网上找了很多驱动都是  Rev2 的版本试过也不行,卡在这一环节上太浪费时间了啊

网友:
楼主装错了,怎么装M4的驱动了,请装81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怎么知道我是M4的驱动,我都没有M4 驱动, 我是按照开发板提供的光盘装的

网友:
楼主,有时候装了不对的驱动之后,装正确的驱动就装不上了。

用下面的工具先卸载掉不对的驱动,再装试试。

装的时候,最好把杀毒软件之类的先关掉。

网友:
你的图有DFU

这个是浮点那部分的,就是M4的驱动,我就是这么知道地,请全删除装M3811的

网友:
如果楼主真是811的,那么装时得装三次,也许TI的驱动都统一了

楼主:
我安装的时候是装了3次,也和你说的一样装错过,所以现在一直无法在装上了,用你提供的软件也卸载了也不行啊,总是在前两次提示安装提示 错误: 没有通过windows徽标测试,无验证他同windows xp 的兼容性

网友:
第一次用TI的单片机,搞得我都心力交瘁了,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麻烦的驱动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时候是装了3次,也和你说的一样装错过,所以现在一直无法在装上了,用你提供的软件也卸载了也不行啊,总是在前两次提示安装提示 错误: 没有通过windows徽标测试,无验证他同windows xp 的兼容性

网上找的解决方法,试一下吧。

你在“控制面板”/“系统”的“硬件”选项卡中点击驱动程序签名,选择警告,每次选择操作时都进行提示项看看。

TI的M3很容易使用的,上手特别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专家,EK-LM3S 811-ND Rev3 驱动无法安装,驱动是用的开发套件提供的光盘,现在网上找了很多驱动都是  Rev2 的版本试过也不行,卡在这一环节上太浪费时间了啊

此外,看看是不是因为系统被精简过,缺失了系统文件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把以前装的统统缷掉再,连续点确认三遍,装不上你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