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任务问题

楼主(2012-03-17):
多任务问题
弱弱地问个问题,cpu只能执行一个任务,剩余的任务处于其他状态,但我在实验的时候,其他不一样的优先级也一起运行,这是为何?比较白的问题哈!刚开始学习ucos2 ,帮个忙吧 谢谢啦
问题
其他
优先级

楼主:
有木有帮忙的哈 求助!!!

网友A:
问出这个问题,只能说明楼主对操作系统的作用、机制还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学操作系统,只为学而学,而不知为何而学。操作系统原理是独立于UCOS之外的知识,不说精通,楼主起码也要有所了解。

网友B:
打个比方,假设CPU是一把刀,要用来切苹果跟菠萝这2个任务,苹果切一刀再菠萝切一刀,轮番的切,而CPU一条指令(切一刀)执行时间都是非常快的,最起码也是us级的,人类当然分辨不了了,也就是说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从切苹果转去切菠萝了,所以你看到的好像是同时切的,但是事实上是轮流切的。操作系统就是这么工作的。
比喻的不是很好,希望你能看懂,建议你买本操作系统的书看看,了解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刚开始看邵贝贝的书有点不明白 现在又看了一遍 明白了许多 呵呵 这个问题自己也理解了 不过谢谢你的帮助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问题是挺白的 因为刚开始接触 所以问了这么白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过谢谢帮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