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038红外接收的问题

楼主:
我自己买了开发板,上面红外接收头用的1838,自己编了个小程序用遥控器控制蜂鸣器响,即按下遥控器上的‘8’键蜂鸣器响,按其他的键蜂鸣器不响,然后继续按‘8’键又响了。在开发板上试验了下没问题。但是我自己又焊了个板子,用的是0038的红外接收头,用的也是同样的程序,刚上电时(第一次按遥控键)按一下‘8’键遥控蜂鸣响了,再按一次8键就不响了!复位一下,按8键蜂鸣器响,再按一次又不响了。也就是说非得复位一次后,发送第一次数据才能接收正确的数据,再按一次即接受第二次数据(无论按得是不是8键)时蜂鸣器不响,就出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红外接收头的问题呢?还是连接电路的问题?连接的电路都是按照接收头资料上的典型应用电路接的。请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
这个不是红外接收头的问题,重点检查程序,程序应该构成一个循环。硬件方面重点检查电源的驱动能力,但首要怀疑的是程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不是程序的问题,同样的程序再开发板上反复试验过了,没有问题,每一次都能正确接收数据,开发板子上用的是1838的接收头,多以我觉得会不会是接收头或者是连接电路的问题。

网友:
注意开发板和目标板的MCU型号、资源等的差别,这些都需要程序的配合。

网友:
是硬件吧,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肯定是程序问题。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原因是开发板一直处于“仿真”或调试模式,和正常运行环境有差别,

建议脱开PC和开发板单独CPU运行,估计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