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跟随器用

楼主:
   还是来说说跟随器吧,我是采用AD转换,把模拟信号采取回来,后用了个跟随器。但是跟随回来的电压不稳定,在数码管上有斗动。运放是LM358

网友:
输入稳定吗

网友:
lz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您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希望分享下。因为最近也在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不稳定怎么理解?电压抖动还是震荡?如果是电压抖动,建议检查PCB板及电源/信号源;如果是震荡,建议选用带宽更高些的产品,或者降低增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
在前段用稳压芯片LM431,是电源电压稳定

网友:
输入信号频率范围是多大? 358属于低速运放,信号输入前最好进行低通滤波,或者直接在反馈支路上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