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鼠标-MSP-EXP430FR5739实验板实现

楼主:
玩跑跑卡丁车突发奇想,可不可以用团购来的MSP-EXP430FR5739实验板来控制赛车!
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利用EXP430FR5739实验板上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来检测前后左右上下位置信息,利用串口发送到上位机程序,上位机软件是在VS2010下写的MFC程序,利用该程序发送虚拟按键消息给其他应用程序以实现控制。
第一步实现位置信息的检测与发送,有了实验板的例程就方便多了,例程中只有一个轴的信息检测,稍微改动下实现三轴的检测(其实,还是费了点心思,MSP430FR5739貌似只有一个转换结果寄存器,所以我没能实现多通道单次转换,而是用了一个循环,每次配置一个通道的转换,具体见代码),然后串口发上去。
第二步MFC程序的编写,利用ActiveX Control-Microsoft Communication Control来编写串口程序还是很方便的,根据收到的板子发来的不同信号,来决定发送给其他软件的虚拟按键消息。具体发给哪个软件,需要知道该软件的窗口句柄,或者窗口的名字,一般是左上角的标题栏的名字。可以用Spy++软件获得(压缩包里有,SpyLite24.exe)。
第三步测试成果。。不好意思,跑跑车的上下左右键不受控,但是ESC键,F1键什么的受控,估计是跑跑屏蔽了外挂吧。。试了下其他软件,QQ,飞信,VS2010,控制良好。
last,不忍就这样结束,想想是不是可以控制鼠标,查了下,实现并不难,SetCursorPos()函数即可。最后,实现了一个简易的鼠标功能。。左右前后控制鼠标移动,上下控制确定键。
关于如何操作,看下附件里的Readme。

所有涉及到的资料

网友:
牛人啊,正在准备做一个二轮自平衡小车。 三轴加速度计正在调试中,刚好下载了看看程序 学习借鉴下

网友:
有新意   很好很强大

网友:
那个开发板买不起,太贵了!我这里有便宜的!

网友:
感觉用陀螺仪更合适做这个,用加速度计还得考虑有害加速度的问题。

网友:
佩服楼主啊,太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下MPU-6050

网友:
好科幻的感觉!酷

网友:
Spy++怎么用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再下一个Spy吧,传的那个有点问题

网友:
厉害啊

哈哈 好想法 也很厉害~~

网友:
demo程序似乎就是有 控制鼠标的功能的

网友:
开发板可以采用stm32f303
开发板上集成了陀螺仪和加速度以及指南针,就是应对这种开发的,而且价格与你买个九自由度传感器相当,那是向当地划算啊,本人觉得对于win7系统USB可自动识别,可以通过9自由度的传感器和stm32构建虚拟键盘或者鼠标,免去上位机的程序开发。不过要熟悉一下hID协议。最近有个比较新颖的makey makey按键虚拟的游戏,很有意思,可以百度一下。
ps:传感器真tm好,填补现实世界与模拟世界的鸿沟啊 。

网友:
ADXL335, 不知楼主是怎么做的, 我做的结果是y轴精度比较高, 但是x轴精度实在太低了.

---------------------------------------------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