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个电子负载

楼主:
做电源,没有负载是个麻烦事。因此想起来DIY个电子负载。

初步设想,使用STM32F103RCT6,因为它有两个DAC,可以带两路负载。

它的ADC与DAC都是12位的。

网友:
刚才看了下,STM32F103RCT,和STM32F103VCT的价格基本一样,

网友:
坚决支持DIY电子负载。

网友:
我也想做,我想象内部用PWM给内部几种电阻进行放电。检测温度并控制风扇。液晶显示电压电流功率,且可以描曲线。     我不知道我这样开关负载和你那个模拟负载比较会有那些优缺点呢?

网友:
还有,我还想在交流电上加脉宽调制。能不能做得象自耦变压器一样呢,也就是交流输出的开关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子负载的PCB快回来了,经过考虑,最后决定仅做了负载部分的电路,控制及显示部分均未做。

--------主要目的:想和开发板配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设想是可以的,只是实现起来的方法不尽相同。

网友:
请问一下,STM32的DAC口输出3V幅度的一个方波,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可是我一加上负载就出现了问题,波形用示波器看不到了!地线查了没问题!负载那边用实验检查过了,没问题!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5.3.19 DAC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这一节,看看你的DAC负载是不是在它的范围内。

一般情况是由于负载不合适造成的(除加负载后诱发其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