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频率设置小问题求助

楼主:
RSEL2~RSEL0:选择某个内部电阻以决定标称频率(0最低,7最高)
1什么叫其标称频率?
2最低是多少?最高多少?
3设置不同的标称频率对单片机工作什么影响?
4一般怎么设置?如果不设置默认是多少?
  对于DCOCTL
1.DCO0~DCO2:DCO Select Bit,定义了8种频率之一,而频率由注入直流发生器的电流定义
2 MOD0~MOD4:Modulation Bit,频率的微调
3,我该怎么理解?怎么设置?不设置默认是多少呢?

对于BCSCTL3=XCAP_3;                                // 内部电容,12.5PFCS
  头文件中还有0 ,6 , 10PF  三者有什么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看似问题很多,其实很简单。请达人们帮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1:因为CPU要工作的话,必须给他时钟,而如果你不给他外部提供时钟,那就只能通过内部的时钟。
430的内部时钟是通过一个RC振荡器来提供一个基础的CLOCK,通过DCO形成一个反馈回路,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频率。而RSELX是设置它的电阻,来改变其基础的CLOCK。
2:见下图:

每个430的datasheet(不在USER GUIDE里)里都会有这个表的。

3.每个单片机有个最高的工作频率,见DATASHEET,最好不要超过。当然超过也可以,就跟电脑超频类似,会出现一些问题。CPU超频了会温度升高,升高了以后,DCO会出现频率变高,还是频率变低就(这个不知道啊)。跟运放类似了,至于是什么样我也没试过,不忘下结论了。

4.一般看你想怎么用,默认的是1MHz多。

5.MOD0~MOD2,我设置过,有反应,但反应不大。你要用DCO的话,前提是你不要用到MCLK 和 SMCLK 的精确延时。

6.是可以不要用外部的电容,给做产品的节省成本的。原因是一般的晶振在使用时需要电容来使它起振,不同的电容是控制他的起振时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有以下点不明白:
1.从您发的表看,RSELx取到了0-15,不是最大只能取到7吗?
2.频率由注入直流发生器的电流定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1.可能芯片的系列不一样。
2.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网友:
DCO的默认值是1.045MHz,但是这个值可能不是太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DCO的本质是一个RC震荡,而这个RC震荡需要一个电流的激励信号,而MODx就可以用来设置这个电流信号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