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出错提示?

楼主:
为什么在开关断开时会有timestep too small 的出错提示!但是如果开关在电阻下面,如图,就不会有出错提示!

网友:
在开关断开的时候会有那样的出错提示!但是如果把开关放在电阻的下面就不会有那样的出错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