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C_RS232,SDFLash烧写28335 求教

楼主:
万能的版主,DSP达人们:
最近在研究通过PC_RS232,SDFLash烧写28335,遇到问题请指教:
1.我的硬件使用的是DS P28335 的GPIo28,GPIo29作为SCI接口
2.已经安装SDFlash1.63 和CCStudio_v3.3,sdf28xx_v3_3_serial
3,.按照网上大家介绍的方法设置SDFLash路径,点击FLASH烧写总是显示:
Failed connection to the target
4.XA12也已经接地(BOOT_SCI_A模式)
折腾好久,还是没有找到问题,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感觉好像我的SCI_A就没有初始化工作起来
不知道SDFlash路径设置指向的F2833xRS232Flash.dll,cBrd028x.dat,F28335SerialFlash.out等几个文件,需要更具自己的目标板修改哪些地方,重新编译吗?
谢谢谢谢!

网友:
楼主,用codeskin吧,我有些详细的方法,codeskin不需要搞加载驱动什么的,比SDFLASH简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7887-1-3.html

网友:
谢谢hlx3012,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打开C2Prog_v1.5c-b161,出现下面提示: ERRor in JAVa launcher.Noacceptable JVMs were found. 这个是还需要安装什么其他的软件吗,

能否有机会进一步交流QQ:5268017,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要装JAVA的,楼主电脑没装JAVA支持吧。

他的说明书中有说:
C2ooooConsole requires a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网友:
今天已经安装JAVA,软件能运行了,但是还有几个问题导致不能正常烧写
1.28335的板子硬件出了BOOT选择SCI_A,GPIO28/29外。还需要什么其他设置吗。现在显示:Sector violation (range: 0x3f0000 ... 0x3f000f)!

网友:
我用SDflash 成功烧写过。是需要更改参数的。
指定串口
要改如下代码
[EmulatorId=C1]
EmuPortAddr=0xC1
EmuPortMode=RS232
EmuProductName=SERIAL_FLASH

[EmulatorId=C2]
EmuPortAddr=0xC2
EmuPortMode=RS232
EmuProductName=SERIAL_FLASH

[EmulatorId=C3]
EmuPortAddr=0xC3
EmuPortMode=RS232
EmuProductName=SERIAL_FLASH

[EmulatorId=C4]
EmuPortAddr=0xC4
EmuPortMode=RS232
EmuProductName=SERIAL_FLASH
建设楼主仔细论坛找找,应该有详细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可以和您联系交流吗?不胜感激QQ:52722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段代码我已经修改添加过了,目前感觉是我的SCI——A就没有工作起来

网友:
楼主,即使是BOOTLOAD也是可以用仿真器监视的,楼主可以看一下,SCI的接收寄存器是否有收到数据,SCI的自动波特率监测是否成功。SCI的寄存器是否有被设置(即是否有进入SCI BOOT程序)

另外楼主,往你的开发板中烧写一个SCI程序能够和电脑正常通信吗?

此外楼主,你没有使用转接头吧,比如USB转SCI,RS485转RS232,这些转接头是可能不被支持的。

网友:
HLX3012,万分感谢您的支持。
我没有使用转接头,接上仿真器发现就是SCI_A的寄存器好像没有被初始化,但是程序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自己做了一个SCI_A的测试好像也没有跑起来,还有什么可能吗。好像设置都正常啊。

网友:
叫我阿胶吧,东阿阿胶确实不错,我老妈原来到冬天怕冷,吃了阿胶不怕冷了........感恩东阿阿胶!

例程包中有例程,用例程也没法和上位机连接那说明你的硬件有问题---->查硬件

如果例程包中的例程能够通信,那说明rs-232通路是通的,那我们再考虑其他

 “发现就是SCI_A的寄存器好像没有被初始化”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并没有设置成从SCI bootload。

SCI寄存器都没有初始化那还怎么bootload呀。

网友:
阿胶,您好,
我的C2prog工具中选择28335后面的频率怎么修改不了,默认24MHz

网友:
目前,通过C2PROG软件连接目标板,用仿真器能看到在接收缓冲寄存器中收到数据0x41,但是接收SCIFFRX寄存器中的RXFFST位一直为0,没有被置位,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SCI_C(已经测试OK)测试例程的基础上自己修改的一个SCA_A的测试例程也是一直没有跑起来,阿胶,是否有合适的测试SCI_a的例程啊。
目前对C2PROG的原理还是不太清楚,还想问一下,这个软件如果选择28335的话,是默认初始化的SCI_A的GPIO28和GPIO29吗?如果想改用GPIO35和GPIO36 可以吗?
现在总是显示连接目标板没有应答?
这个连接的波特率也是默认的吗?能否怎么修改设置?
谢谢谢谢

网友:
用Ti的例程,然后用xp自带的超级终端就能进行测试了。

网友:
SCIbootload不能够修改bootload的默认引脚。bootload的引脚在bootrom中已经固化了

至于SCI的例程,如安然说的可以看例程,既然调不通,估计你的SCI通路有问题:
http://focus.ti.com.cn/cn/docs/toolsw/folders/print/sprc530.html

网友:
谢谢安然和阿胶:
    是我粗心大意,我的GPIO29管脚被我接到了CPLD中作为输出了,这样就影响了SCI_ATXD,所以SCI测试一直没有成功,现在修改后SCI_A已经测试OK。
目前有个新的问题:
    我的实际硬件是28335 ,外部时钟是20MHz

    在C2prog中选择Target :28235,28335-------20MHz
          显示Pinging target...  no response!

        在C2prog中选择Target :,28335-------24MHz(这个只有24MHz默认,不能选择)
         显示:
CRC Info added at 0x00338924: 0x8346 0xC8E6 0x0000
*** PLEASE RESET TARGET IN SCI BOOT-LOADER MODE ***
Pinging target... Baudrate locked.
Bootloading...  echo error!

echo error!
有什么可能呢?

网友:
........

 在bootload的时候用串口调试工具向芯片发送41AA08000000 看看芯片能否自动频率识别,

可以说明开发板没有问题,我们开始确认c2prog,不行仍旧查开发板。

 是c2prog的问题的话,那你再用SDFLASH试试,反正都可以用

安然,你知道怎么给金币吗?我好像只能给威望,。

网友:
串口调试工具向芯片发送41AA08000000 芯片能自动频率识别,能正常锁定波特率,
但是总显示Pinging target... Baudrate locked.
Bootloading... echo error!
我现在搞不明白echo error!改查哪里?开发板的SCI_A也测试OK了,应该不再是硬件开发板的问题了吧。
C2prog程序选择针对28335的开发板
Target :28235,28335和Target :28335有什么区别吗:
Target :28335后面的默认24MHz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吗?

网友:
echo error说明返回的数据和发送的数据不一致。

我上面说要发41AA08000000,芯片有返回吗?有返回41AA08000000吗?

开发板的SCI_A你车时候是发送接收都正常,是这样吧。

用SDFLASH怎么样?

网友:
赞赏 | ||||||||||
加油!在电子行业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 |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