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看看那里出错了 仿真没有波形

楼主:
为什么仿真没有波形  那里出错误了

功能模块:
module clkdiv
(
   clk,rst_n,
        clk_div
);

input clk;       //20MHZ时钟
input rst_n;     //复位,低电平有效
output clk_div;  //分频信号,连接到蜂鸣器

reg [23:0]cnt;   //分频计数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24'd0;
  else
    cnt <= cnt+1'b1;

//////////////////////////////////

reg clk_div_r;   //clk_div信号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lk_div_r<=1'b0;
  else if(cnt==24'd9_999_999)
    clk_div_r<=~clk_div_r;    //每1秒让clk_div_r翻转一次

///////////////////////////////////

assign clk_div=clk_div_r;

endmodule

激励模块:
`timescale 1 ns/ 1 ns
module clkdiv_vlg_tst();

reg clk;
reg rst_n;

wire clk_div;

clkdiv i1 (

        .clk(clk),
        .clk_div(clk_div),
        .rst_n(rst_n)
);
initial
begin
clk=0;
forever
#50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clk=0;
rst_n=0;
#100 rst_n=1;

end
endmodule

网友:
你是在modelsim下仿真吗?
仿真时间没有定义!
系统用的默认时间,就算是1ps,1ps*50*9999999 你的波形才会翻转一次,慢慢等吧。

网友:
恩  是用的modelsim

那具体如何改能帮忙说说嘛 我是小白呀

网友:
修改建议:

   1.  增大激励程序文件的时间刻度1ms/1ms

    2. 降低分频的次数,比如修改为3‘D8. 次数越少越好,越容易更快看到输出结果。

网友:
if(!rst_n)
cnt <= 24'd0;
else
cnt <= cnt+1'b1;
===============================
注意看,你的cnt只会翻转一次,并且只在rst_n复位信号为低,cnt才会清零。

如果是modelsim中,cnt+1超过24bit,会自动变为25bit,不会清零,必须要手工清零。

if(!rst_n)
cnt <= 24'd0;
else
if(cnt==24'd9_999_999)  cnt <= 24'd0;
else cnt <= cnt+1'b1;

网友:
if(!rst_n)
cnt <= 24'd0;
else
cnt <= cnt+1'b1;
===============================
注意看,你的cnt只会翻转一次,并且只在rst_n复位信号为低,cnt才会清零。

如果是modelsim中,cnt+1超过24bit,会自动变为25bit,不会清零,必须要手工清零。

还有这事啊?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