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补图

网友:
先查查3.3V与地是怎么回事吧。是不是有的片子烧了?
另外,所有的板子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把芯片焊下来,用示波器监视3.3和1.8V的电压,看看是否稳定。在3.3和1.8上加电阻当负载看看是否仍然稳定。

上面都稳定那就不是电源端的问题,把目光转向2812检查2812的电路,焊接。

网友:
1.楼主先看看查查你的LDO电源芯片,特别是出1.8V的那一路。是否有发热现象
2.你到底是3.3V接地,还是1.8V
3.查下你的电路板是否有不良

网友:
谢谢LS各位,直接新焊了块板子,好了,但是DSP复位引脚接上复位芯片的复位信号后就不能连接JTAG了,示波器观察复位信号大体良好,不复位的时候都是高电平,但是大概有很小脉宽的低电平,接上DSP复位引脚后无法连接,直接不要复位信号的话,DSP跑得好好的~~~~
PS :DSP复位引脚什么都不接的话,用示波器检测,也会出现很小脉宽的低电平,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现在DSP不接复位信号,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复位引脚什么都不接的话,用示波器检测,也会出现很小脉宽的低电平,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现在DSP不接复位信号,可以正常工作

这是正常现象,这是芯片内部的watchdog在工作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但是复位芯片电路也可能有问题,不然连上复位芯片不会接不上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