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芯片自身flash的读写例程

楼主(2012-03-18):
求stm32芯片自身flash的读写例程
求stm32芯片自身flash的读写例程
FLASH
芯片

网友A:
#define FLASH_PAGE_SIZE 1024
#define STM32_FLASH_STARTADDRESS 0x08000000 //flash起始地址
#define STM32_FLASH_SIZE ((u16 *)0x1ffff7e0) //此地址存储flash大小信息
volatile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void Flash_Erase(u32 StartAddr,u32 Size)
{
u32 Page=Size/FLASH_PAGE_SIZE;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FLASH_Unlock();
while ((Page--) &&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
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StartAddr);
StartAddr+=FLASH_PAGE_SIZE;
}
FLASH_Lock();
}
//擦除后写入
Flash_Erase(save_addr,SINTABLE_SIZE);
if (FLASHStatus!=FLASH_COMPLETE) return -1;//1:擦除错
FLASH_Unlock();
FLASHStatus=FLASH_ProgramHalfWord(save_addr,s16b);
if (FLASHStatus!=FLASH_COMPLETE) return -2;//2:写入错
FLASH_Lock();

网友B(2012-06-13):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写个操作库函数的啊?我写的操作库函数的,但无法擦除,flash写不进去要写的东西,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include "stm32f10x.h"
static void RCC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u32 cnt=0;
u16 data[5]={0x0001,0x0002,0x0003,0x0004,0x0005};
RCC_Config();
RCC_HSICmd(ENABLE);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 ;
FLASH_ErasePage(0x8002000);
do
{
FLASH_ProgramHalfWord((0x8002000+cnt*2), data[cnt]);
cnt++;
}while(cnt!=5);
FLASH_Lock();
while(1);
}
void RCC_Config(void)
{
SystemInit();
}求救!!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下数据手册
首先,要保证解锁
其次,要在正确的地址擦除,这个要下载对应型号的datasheet,参考不是通用的
最后,对flash的写操作必须要用库函数进行,因为这里会有加电操作(不要以为flash的写操作等同于寄存器的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