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只能发送一次数据

楼主:
最近一直在调CC1101,目前来说能够实现发送与接收功能,但是只能发送一次,然后必须重启单片机,才能再次发送。第二个问题是同一套程序我的A模块可以发送给B模块,能收到,电脑也能显示,但是反过来却收不到,不明白是什么情况。

网友:
cc110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解,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故障模块的SP接口是不是读写操作都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3月发的帖子了,问题很早就解决了,是寄存器配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我发了个帖子,优化过的程序,拿去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