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AD转换问题!

楼主:
用2812设计了一块电路,但不论输入多大的电压进行AD转换,寄存器里的的值一直是固定的,就跟AD没有工作一样!但是转换的程序我已经在开发板上调试通过了啊,请高人指教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2812我刚开始学,帮不了!

来帮顶的!!

网友:
再用例程试一下吧,估计是硬件上的问题,检查一下芯片的引脚连接供电等

网友:
楼主,把问题说的详细点。
1.你看看所谓的没有变化是否是因为你没有刷新
2.是否是程序设置问题
个人感觉你可能是程序问题,仔细研究下手册,还有AD开始转换的时间设置。。。。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