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代码__program_start之前的这段代码

楼主:
自己写了个小程序,

仿真时将IAR里RUN TO  main  点掉,将执行真实的执行过程,打开disassembly窗口就可看到

程序将从启动代码__program_start处执行,因为0xfffe复位向量就是指向这个地址,但不是程序存储器ROM起始地址0X1100(我用的是F149,代码存储器起始地址为0x1100)

在_program_start之前还有一点小的代码如下

001100      0001    mova  @PC,SP

001102      88        DC8              ADC12MCTL8

001103      13        DC8              19

有那位前辈指导这段代码的意思,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堆栈,变量(全局,静态)初始化,所有完成之后再进入main函数。你这段代码对应你自己程序里所使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堆栈,变量(全局,静态)初始化应该是__program_start完成的吧

__program_start之前的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呢,仿真的时候好像没有执行,直接跳到__program_start的起始地址

网友:
每种MCU都有自己的一段BOOTLOAD程序,__program_start之前的这段代码就是MCU在执行用户程序之前运行的程序

网友:
我大概明白了,任何MCU都是从中断向量表开始执行的
430里中断向量表的第一句 既是转向__program_start的地址,至于这个地址在哪是汇编器决定的,
而且在__program_start之后还有很多调用函数,如对内存初始化的子函数,这些函数的存地址放都是编译器决定的,上面那段代码可能是执行某一功能了,只是汇编器把它放在了最前边

网友:
系统自带的这段__program_start代码在哪个文件里可能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