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
我现在在调试LM3S9B92的一个程序,各种中断都无法进入,启动文件都配置过了,观察到编译时有警告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NVIC_DIS1_INT_M",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NVIC_PEND1_INT_M",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NVIC_ACTIVE1_INT_M",是不是这些警告引起的啊,怎么解决,希望各位高人能够帮忙解决下,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宏的不兼容重定义?把你前面包含的头文件贴上来看看。

那个版本的 StellarisWare,IAR?Keil 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头文件是:
#include "Ethernet.h"
#include "inc/hw_ints.h"            //硬件中断定义
#include "inc/hw_memmap.h"            //硬件寄存器映射:包括对全部片内外设模块寄存器集的基址定义
#include "inc/hw_nvic.h"
#include "inc/hw_types.h"                //硬件类型定义
#include "inc/hw_ethernet.h"
#include "driverlib/ethernet.h"
#include "driverlib/flash.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GPIO头文件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中断控制头文件:包括中断控制相关的库函数原型声明等
#include "driverlib/rom.h"       //assists with calling the peripheral driver library functions in the ROM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系统控制头文件:包括系统控制模块库函数原型声明,参数宏定义等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utils/locator.h"
#include "utils/lwiplib.h"
#include "httpserver_raw/http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c/lm3s9b92.h"

StellarisWare版本为7611,KEIL 4.22

网友:
楼主下载个最简单的中断例子进去看看。再慢慢对照看看哪里有问题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